asus S400C 键盘 触摸板 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5-04-14):
ASUS S400C触摸屏的机器,  是同行的机器,开始客户说花屏,不知道同行怎么鼓捣的好了。收了客户钱。过了2天。客户找回来了,机器还是花屏,同行接着鼓捣,鼓捣了半天不花屏了,变成黑屏了。拿到我这里来了,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过高,那就拆机,裸板加电一模,IO发烫还是BGA封装的,IO没有现成的只好订货,等了3天IO到了,待机正常了。看电流也有跳变了,应该能亮机了。接屏后还是黑屏,之前花屏是原故障,后来不亮的,那就只有显卡, 屏线,屏。看电流跳变应该亮了,那就先拆屏,看看屏 和屏线吧。拆开后发现奇迹屏线烧成在一起,原来花屏是屏线引起的,经过同行鼓捣屏线短路把IO烧了。只有再买屏线了。又等了4天,屏线到了,装上后哈哈ASUS出来了,总算完成了。抽根烟,让小弟把整机装起来。测试。*脏话*进系统触摸板 键盘不能用,晕晕晕,在BIOS下键盘能用,悲催,做个系统试试还是不行,唉,刷BIOS还是不行,难道是IO没焊接好。上BGA 再焊,一样,又换了个新IO还是一样,无语了。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放在一边,先干别的,2天过后,有台别的机器 南桥烧了正好和这台机器南桥型号一样SLJ8E,冒着试试的想法也把这台南桥给换了,哈哈这次维修真正的结束了。最近发现SLJ8E南桥坏的挺多。此机器修了半个多月。

网友:
估计这个机器的屏线容易坏,就引起烧EC芯片。

网友:
只想说  你的同行是逗B

网友A:
你最后是换了桥 SLJ8E解决了键盘问题?

jy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是换了桥 SLJ8E解决了键盘问题?

最后换的南桥解决了,触摸板和键盘问题,没换南桥前在BIOS下键盘能数字键和上下回车键都能用。字母键在BIOS下没法试。

jy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换的南桥解决了,触摸板和键盘问题,没换南桥前在BIOS下键盘能数字键和上下回车键都能用。字母键在BI ...

SLJ8E的南桥最近换的不少,上次有一个机器啥机型忘记了,不出CPU供电,换这个桥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个SLJ8e的桥坏的 , 不过那个是我误操作烧掉的,

网友:
现在的同行  恨不得自己什么都会  我每次拿到同行的机器 基本上是零件 一大堆 总想着插几下有可能会好 。

网友:
你真行,你真厉害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的DELL 的机子故障和你一样,  是AMD的主板,  最后是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是换了桥 SLJ8E解决了键盘问题?

实在是没有其它的办法了,正好那天刚到了南桥,是别的机器上,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导致触摸板不能用!昨晚还修了台排线断了

网友:
只修到过一次 键盘用不了是加焊南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