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 华硕主板P5KPL-AM SE跑AB

楼主(2015-04-14):
主板是华硕P5KPL-AM SE REV:2.00G  开机跑码  挡AB代码 测量了  CPU供电1.3V .  时钟1.6V .桥供电1.3V BIOS刷了  822也换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求支个招啊  有十多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A:
华硕主板很多都BIOS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很多都BIOS 问题

刷了 BIOS  不行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主板复位了吗

网友:
总线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B:
请检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 可以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检测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是那个了 是不是RT810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