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r530 root失败不开机 刷机救砖恢复系统

楼主(2015-04-14):
本教程解决问题:(可以用本方法恢复是手机系统,手机正常使用)
1.三星GALAXY r530不开机了.开机定屏.卡在开机界面 ;
2.三星r530root后,删错软件,不开机了

3.三星 r530开机不了机卡在开机界面.更新系统后手机屏幕就一直显示“samsung push service 已停止”;
4.三星 r530系统自动检测更新,提示软件升级至安卓4.1,升级后,手机无法使用;
5.三星手机r530刷机ROOT升级后显示:手机+感叹号+电脑,
固件更新时遇到问题,请在KIES里选择恢复原模式后再尝试更新

6.r530更新后开不了机;
7.三星r530更新完所有的软件什么的都停用;
8.三星 r530在线更新完之后老是出现程序停止 r530固件无法完成升级,出现“ErrorCode=5,ErrorMessage=操作成功完成”;
9.三星r530恢复出厂设置后黑屏,不开机了;
10.三星r530刷机后显示 固件更新时遇到问题,请在KIES里选择恢复原模式后再尝试更新英文:
firmware upgrade encountered an issue.please select recovery mode in kies & try again

11.r530刷机失败无法开机 用ODIN也不行;
下面我来介绍让我们手机恢复正常吧,一步一步按照教程操作。

教程祥细说明
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装驱动(一般都安装了了驱动的我这里就不多说明这个了)
操作手机进入线刷模式,就是大家说的挖煤模式,有一个绿色小机器人的Download界面,方法:
手机完全关机,取出电池3秒再装入, 同时按住电源键+ 音量减键 +HOME键(中间实体按键)不放。如果操作正确,手机屏幕显示Warning 如图:也有的是中文的,

第二步
好了之后这时接着按一下音量上键就能进入线刷模式,最上面显示ODIN MODE,中间绿色机器人,下面显示Download界面。这时使用数据线将手机和电脑相连接。

第三步
把包解压——打开资料包里的线刷工具,,确定连接上了(手机端口显示蓝色或黄色
三星r530正式官方新线刷直刷恢复包资料下载
百度云盘下载地址链接:pan.baidu.com/s/1i3syZlj 密码: amtk
(复制地址到浏览器打开.或者我的电脑上打开。打上提取密码点下载-下载后解压)运行Odin三星刷机平台工具
选择五件最新官方包.对应文件(包里面了有祥细对例说明的)
PIT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pit
BL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BL.tar
AP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AP.tar
CP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CP.tar
CSC里选用文件夹包里的\csc.tar

第四步
然后点击ODIN工具上的start按钮,这时会自动开始刷机进度条开始走动,需耐心等待几分钟,等Oldin工具显示PASS或者ESET。现在就可以拔掉数据线。
手机恢复官方原版系统,正常开机使用

不够明白解压的包里面也有祥细方法的

网友:
前排沙发来一个  感谢分享

网友:
强  一般刷机精灵或者卓大师都可以刷

网友:
刷大师有些 也是刷不了的

网友:
手上刚好一台试试

网友:
楼主,帖子是不是应该发在手机版块?

网友:
蛮有用的,以后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发错了  是刷机大师

网友:
刚刚有个客户要刷机的  刚刚走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没得说,不过貌似发错了板块了,这是笔记本的板块,

网友:
  一般刷机精灵或者卓大师都可以刷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你发错栏目啦,应该发在智能手机里面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觉老机子复杂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