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sus p8h61-m lx放电后可以开机

楼主(2015-04-14):
asus p8h61-m lx放电后可以开机,但不能关机,只能拔掉电源线,再次插上电源线开机没反应开不了机。非得CMOS电池放电或清空CMOS才能开机
开不了机

网友:
这是因为电池没电了

网友:
只要开机就能点亮但手动关不了机,系统下能正常关机,刷BIOS无效

网友:
是不是 IO 有问题

网友:
要干桥吗?

网友:
io没问题,还是bios问题,设置应该可以好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 换个BIOS芯片 重新刷写BIOS程序。。。

网友:
我也有一片是这样的啊。

网友:
努力吧,,,,,,,,,,,朋友!

网友:
是不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