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LE主板诊断卡跑2A不显示?

楼主(2015-04-14):
PCI-E显卡插不插都是诊断卡显示2A不亮机?不插内存有报警声,难道北桥坏了?大家给支支招?

网友A:
键盘控制器吧,看看键盘接口那里有没有插坏或短路啥的,然后换个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控制器吧,看看键盘接口那里有没有插坏或短路啥的,然后换个IO

BIOS已刷过,键盘控制器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