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25XX解锁软件spi_id_winbond

楼主(2015-04-14):
SPI25XX解锁软件spi_id_winbond
解锁
文件

网友:
目录下压缩包内 是WINBOND 的SPI 25XX 专用解锁软件,需要在DOS 下使用,启动软件后 输入命令 :"U" 即可完成解锁操作,成功之后,芯片电子签名第三行,会全部变成00,然后按正常芯片操作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