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进去PE减半就死机

楼主(2015-04-14):
进去就死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焊一下H61芯片,包好

网友:
硬盘问题,内存问题,电源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该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说的有点笼统

网友:
拆除下外设看看。

网友:
PE哪有硬盘问题,这样的故障要仔细检查,内存、CPU、桥、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
我也同意二楼的,你可以去干一下桥啊,要轻轻的,

网友:
BIOS 和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H61的一般是桥旁边的电阻坏了,,氧化了,

网友:
桥和电阻吧    排除一下

网友:
打桥 。。。虚汗了

网友:
排除法,先排除各个设备,硬盘,外卡,声卡等,动不动干桥找死

网友:
先换个硬盘 不行 内存  再不行 桥

网友:
CPU重装安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