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问题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5-04-14):
联想笔记本,电池上着可以开机正常使用。
不上电池,直接插电开机显示LOGO掉电。
上电池可以给电池充电,充电完成后可以正常使用

不知道是充电电路问题还是主板供电故障
检修思路是什么?

发现如果把硬盘接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接硬盘一切正常。
南桥故障?硬盘在电池下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很可能是3v ,5v供电不良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接口的5V供电 滤波不良

网友:
电池下 一切正常
AC下掉电 先排查有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吧

网友:
个人怀疑是AC供电不足的问题,你可以先换个AC电源试试。也可能冲电口插口的问题,前两天就修到一个机子,问题是插电开机触发的同时掉电,一开始以为是后续有问题,查了半天没找到问题,后来发现电源插口有虚焊,加焊后问题解决。

网友:
应该的保护隔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