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10i 集显 用适配器开机提示0190错误后关机

楼主(2015-04-14):
上午顾客送来一台lenovo t410i 集显机器说不开机,还说送过几个地方了没弄好,拿到机器后上电测

试。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不开机,去掉电池用适配器开机提示0190错误后关机。无法进入bios也就没机

会F9,F10了。于是拆机就在坛里找了个bios刷了下,但是故障依旧。就老老实实的跑电路吧。如图:
-extpwr引脚连接的电阻R721两端有一端有3.3v 另一端0v;ACDET引脚有2.4v电压,于是查-extpwr 去

向,一路向U61第三脚,
一路去了D7,有电位图查的D7位置,主板上D7不翼而飞了,有被焊接的痕迹。于

是从料板找个二极管补上,再次上电开机,ok一切正常了。

网友:
是人为搞的,还是掉件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给大家解释一下  EXTPWR这个信号的作用呢

网友A:
EXTPWR 13
Valid adapter active-low detect logic open-drain output. Pulled LO when Input voltage is above ACDET programmed
threshold OR input current is greater than 1.25 A with 10 m.
sense resistor. Connect a 10 k.
pull-up resistor from
EXTPWR pin to pull-up supply ra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TPWR 13
Valid adapter active-low detect logic open-drain output. Pulled LO when Input voltage is ...

等于功率检测脚。和ACIN

网友(2015-06-10):
楼主,你好!
我的T410I也是这个问题,今天把主板的I3换成了I5 ,但是成功开亮机器的,还进系统一切正常,然后 去吃午饭,回来后准备把一切归位,安装外壳完毕,开机试试,感觉到异味,像是电路烧掉的塑胶味, 马上拔掉电源.  然后查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  然后装机插上电池,开机一切正常貌似,然后突然发觉,电池不在充电. 换了适配器,照样如此.  然后拔掉电池,光插适配器. 机器就报0190错误,关机.  无法开机.
真是郁闷,把CPU换回来,问题依旧,我觉得不是换CPU的问题. 不是安装过程中,把什么弄短路的?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
有点深,有点朦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