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9BGQW与TPS51117RGYR完美代换,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5-04-14):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G470.仁宝代工的,板号LA-6751P  .能触发,电流有的时候0.25 ,有的时候0.7左右。谈好价格把客户打发走。
拆机发现触摸板左键那有进水腐蚀了,一个芯片及周边小件腐蚀发霉,用洗板水清理后两个场管腐蚀掉脚了。芯片有几个脚发黑。加了点焊油把芯片拆下来,芯片的6脚 10脚的焊盘也掉了。找到图纸。芯片是RT8209BGQW  6脚是PG空脚。10脚是5V的供电。手里又没有这个芯片
。在料板上找了个51117.对了下图纸。 虽然引脚的英文定义不一样意思应该差不多,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装上去, 6脚是空脚不用管,10脚飞线,旁边的两个场管那有小刀刮了刮,补锡找了两个一样的场管换上去。为了保险起见,又量了下主要引脚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插电源开机,电流上去了,看到有几次跳变。接屏亮机了。 ,又看了两小时的电影也没出问题就装起来了。

RT8209BGQW与TPS51117RGYR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我是菜鸟,写的不好。希望能帮到大家。谢谢! G470 LA-6751P_53P

网友A:
我也有一个G470,死活修不出SUSP#来,待机0.15,按开关0.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G470,死活修不出SUSP#来,待机0.15,按开关0.02

按时序修看看

网友:
数字相差那么多居然也可以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