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7b 电源不通电 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5-04-14):
820-3437B  用电池可以开机,插原装电源没有反应,已经更换过原装电源测试。还是不行,但是直接焊接电源表到接口可以冲电和开机。是通病么?  求关注求解答

网友A:
照你这么说,电源头坏了呗

网友:
小板坏了吧?

网友B:
要么电源接口坏了,要么是适配器一路的保隔坏了,可以坏适配器一路的上下管,查图纸·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C:
电源插座坏了吗?

网友:
电源接头坏了?

网友D:
直接用烙铁搞个普通圆口 上去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么说,电源头坏了呗

不是电源头 , 修好了,是电源的那个3.3信号的问题

网友:
不是,查过了,都是通的,就是电源口中间3.3信号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电源接口坏了,要么是适配器一路的保隔坏了,可以坏适配器一路的上下管,查图纸·问题很简单的!

就怀了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插座坏了吗?

没有有 ,都是通的

网友:
没有坏啊,我都量过了,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烙铁搞个普通圆口 上去就可以了呀!

你也是奇葩,这是苹果,都是方的,客户也不会同意,一个3.3信号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