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5-04-14):
一台联想的显示器,之前修过 不上电,现在又来了,显示一片空白,白色,那么问题来了。

网友:
将你维修的一些参数都提供一下啊,你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
屏,供电查了吗?

网友:
白屏 你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供电有灯亮

网友:
LZ有工具没?  一套通用的板 换上去 ,先排除了主板的问题  ,如果不行就是屏有问题 可以搞屏了

网友:
屏无供电吧。说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2015-05-25):
我也不会修白屏

网友:
检查屏线和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15-06-25):
用一套点屏的,判断下是不是屏,不是屏就查屏供电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