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370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5-04-14):
本人徒弟一个。前天有人拿台a1370,说WIN7下显示已接通电源未充电。打发走客户进OS,电池状态显示“需更换”,拆机看电池轻鼓。大喜,捡钱。隔天电池到,换上。满心欢喜,开机,电池状态“修理电池”。不是吧?玩我!!难道是没插好?拔插电池无数次,无果。软恢复电池状态,无果。
     老老实实找到图纸。看图纸,貌似6259是充电管理芯片。

莫非是它挂了,毫不犹豫,换了在说。现实是残酷的,故障依旧。测外围,没有感觉有什么异常。好像也没什么太好办法。丢一旁,明天在说。

第二天,静心想一想,电池有检测到,只是不在充电。电池没问题,芯片没问题,应该还是充电控制的外围问题,于是图纸上顺着10,11脚走,发现前方有两个电阻。

R5280,R5281。正好它们又直接就在6259的10脚11脚旁边,打阻值,貌似没有问题。不管它,死马当活马医,宁错杀不放过。换了再说。
接着,奇迹出现了。

小小的爱情 -2 淡定

网友A:
10 11 脚 是什么原理啊   望大神解惑???

网友:
见证奇迹了……

网友:
电池侦测信号3.3v上拉电阻

网友:
楼主判断很准确啊

网友B:
原来之前还是没检测到电脑吧

网友:
楼主技术好 苹果不充电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 11 脚 是什么原理啊   望大神解惑???

貌似是H8和U7000之间的充电信号通信总线。我也是徒弟,大师是这样教导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之前还是没检测到电脑吧

原来之前的状态如图一,如果没检测到电池会显示没有安装电池。TB买的电池,刚开始怀疑买的电池是坏的,那图本来是准备截图给客服退货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之前的状态如图一,如果没检测到电池会显示没有安装电池。TB买的电池,刚开始怀疑买的电池是坏的,那 ...

我的意思是没检测到电池电量,虽然装了电池,没有电池的电量信息,照样不充电。那两根数据线可能是用来反馈电池电量信息的。只是个人推测。

网友:
应该是电量侦测信号吧?

网友D:
楼主是说阻值正常,换了就好了吗?运气真好啊

网友E:
10   11脚是电池和EC通信的总线   EC通过总线来识别电量  再决定要不要充电   EC也就是H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说阻值正常,换了就好了吗?运气真好啊

实测2个都是8K,图标2k。不知道算不算不正常,确实是碰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   11脚是电池和EC通信的总线   EC通过总线来识别电量  再决定要不要充电   EC也就是H8

受教了,徒弟向各位大师学习中......

网友:
搞不懂这个上拉电阻,阻值变大了没有开路,电压应该也有上拉啊。怎么就不行高手给角释下。

网友:
电池插口上那个是地线哪个是供电哪个是信号,急。。。。

网友:
没 修过啊!苹果还没修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