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大小写 数字键 闪烁四下

楼主(2015-04-14):
接一CQ41 客户说本地没有修好 上直流电源 电流一路小跑1.3 心想 北桥虚了 拆机在上电 电流2.1 心想应该显示了 还是黑屏 关机再开 不过内存 数字灯大小写等闪烁四下 想了想 偶尔过了内存 不显示 要么不过内存 是不是U 挂了 不说了看图吧
黑屏

网友:
BIOS问题,不信倪刷了肯定好

网友:
最好换个CPU试下 内存刷BIOS 不行加焊北桥 南桥虚焊也会影响 。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4下有一次遇到是内存槽脏了。刮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4-14):
肯定是先换CPU试试

网友:
那就烧写ROM试试。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CPU,在不行焊北桥,这机器就这样了

网友:
QL的U,AMD的NB。就这两个之一。别的概率非常小。我说的是一修。二修不好说,怕有做手脚。

网友:
北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遇到过一台HP的CQ机器好像也是 大小写 数字键 同步闪烁四下,当时还不会修主板,叫别人修的,记得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刷BIOS换cpu了,楼主怎么搞好的,说一下呀,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U和北桥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CQ41这电流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楼主 在忽悠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