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寸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和驱动板怎么接

楼主(2015-04-14):
维修一台液晶显示器 改装的 不知道新买的电源板和驱动板怎么接 , 驱动板上面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请详细一点 谢谢 求各位师傅指教  有事您Q我

网友A:
那个电源板8根铜针一样的东西  怎么区分引脚参数 求解

网友:
  这个驱动板得从电源板改个12V电压过去  地线  ON 就可以了呀!

网友:
电源板没有12V电压输出

网友:
把驱动板所需要的供电安图中的接线位置对应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源板只有5V输出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我把驱动板输出的5V飞线到电源板1脚屏幕会亮 断开就不会亮  这个1脚是什么引脚

网友:
这电源板像是宏基的

网友:
飞三根或四根线到驱动板就好了   ON/OFF  ADJ  5V  GND

网友:
你应该不是专业维修的把这个简单的也不懂V12  ON  地线就OK啦

网友:
是从电源板飞4根线到驱动板ON/OFF  ADJ  5V  GND 就可以了吗

网友:
  先找到驱动版接口上的5V供电口   ON/OFF   GND   ADJ  这几个都在同一个插口上找到后把电源板上的5v供电和地线飞线到驱动板给驱动板供电,  然后再在电源板上找到ON/OFF   和ADJ  然后对应飞线到驱动板即可!

网友:
这个驱动板是乐华2025 需要12V供电 供电再蓝色接口边上的白色接口

网友B:
只要地线和电源线不结错,其他的,可以慢慢试。

网友A:
我这块驱动板 有5V 3.3V 12V跳线冒是起什么作用的  但是电源板没有12V输出 怎么办  不能改了吗

网友:
你二个二极管的那端应该就是输出,但不一定是12V

网友:
接这个有两种方法:

1:12V   地    ON/OFF    ADJ     其中12V接驱动板的12V接口处

2: 5V    地       ON/OFF    ADJ     其中5V接驱动板上的1084-3.3的稳压器的输入脚。

只要供电和地不接错。其他的接错了也不会烧板的。懂电路是可以一次性接对的。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源板8根铜针一样的东西  怎么区分引脚参数 求解

打到数字型万用表直流20V档。找到地接黑表笔。红表笔就可以测出12V和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驱动板 有5V 3.3V 12V跳线冒是起什么作用的  但是电源板没有12V输出 怎么办  不能改了吗

给不同屏跳相应屏供电的。

网友:
看到你的电源板有三个整流管,它们分别是多少伏?量一量看。

网友:
这样几张照片看不清呀,得有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地线和电源线不结错,其他的,可以慢慢试。

呵呵,楼上维修思路独特啊

网友:
看看原机灯板是多少伏的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上维修思路独特啊

我是一个当师傅的,经常鼓励徒儿动手,让他们边学边动手。
高深的知识说得再多了,可操作性还是不强。
一句话,不动手永远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