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EAN

楼主(2015-04-14):
这显示器,首先是亮了下就灭了,我就改了高压条,居然,跳下LOGO然后白屏了,必须插VGA才亮,又改了个驱动板还是白屏,是我没改对吗,求指点个位大神

饿饿饿饿额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是没改对,好像。

网友:
高压开启没有改对,,,,,,,,,

网友:
开关控制没找对 这个问题一般是和亮度调节搞错了

网友A:
估计是吧ONOFF接到ADJ上面去了,就会照成白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吧ONOFF接到ADJ上面去了,就会照成白屏现象

有道理,有些板子没有开关标识,改开关接到adj会造成灯管不亮  或者关不死 白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