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卡LOGO

楼主(2015-04-14):
  今天一开店就接了一台联想G580   问题是卡LOGO,刷过BOOS  还是卡,请问是啥问题?

网友:
桥吧     加焊下

网友:
拆外设 键盘 网卡 声卡

网友(2015-05-18):
外设,桥,显卡,BIOS

网友(2016-05-06):
今天遇到一台,拆无线网卡解决

网友A(2016-06-20):
今天遇到一台,拆光驱硬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一台,拆光驱硬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

查一下接口电路

网友:
接口电路没有问题,我COMS放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