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灰屏好久才出现LOGO ,求师傅们告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14):
dell M421R 灰屏好久才出现LOGO,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 换了新的 还是一样的故障,屏也换过试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求师傅们告知,谢谢111

网友:
你刷过bios吗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网友A:
是不是外设有问题,裸板点一下看看,不行就刷下BIOS,我以前遇到键盘有问题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设有问题,裸板点一下看看,不行就刷下BIOS,我以前遇到键盘有问题就是这样的

还没刷 准备刷的  是裸板出现的这个问题 ,先刷来看看

网友:
刷了BIOS 还是一样啊   大神们 求告知

网友:
楼主干桥吧,包好

网友:
刷了BIOS 还是一样啊   大神们

网友:
确定是桥,我就干了。

网友:
桥也干了 还是一样 我要晕了

网友:
如果要换新桥 我就无语了  求大神们吧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经验告知吧

网友B:
我的是amd芯片组的 桥是(218-0755097,我是直接做桥好的,现象是开机灰屏,很久猜出logo,外接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amd芯片组的 桥是(218-0755097,我是直接做桥好的,现象是开机灰屏,很久猜出logo,外接也是

这个机器我是在15年4月1号修的  ,换桥好的,我加焊了也是没有反应

网友C:
这个这个机器故障真心误判,显卡误判,桥要换新桥才能好,谢谢大神

网友D:
刷个BIOS就好了吧。

网友:
可以了,这回知道下回就很好的找着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这个机器故障真心误判,显卡误判,桥要换新桥才能好,谢谢大神

你的意思 是好了么?是不是和我的一样啊 ,环桥好的 啊  ????????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换桥  因为之前订了新显卡换上去了,亏钱了 , 桥是南北整合桥 这个又比较贵 没换 ,你之前换新桥好了 那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修这个机造价太高了,所以不换了,还是很感谢你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就好了吧。

刷BIOS 好不 了的

网友:
你都没修好!!!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刷下bios吧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价格报不上去  就不修了 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