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20无3V5v待机电压

楼主(2015-04-14):
此机器原来是大短路,短路修好后有0.009的待机电压,不上电。待机芯片51125 3V  5V  线性电压正常,不出待机3V  5V  查开启信号,51125_ENTIP1,受EC 的 3V_5V_EN 控制,3V_5V_EN由S5_ENABLE 经R4201转换而来,S5_ENABLE 由EC15脚发出,测电压为0V ,EC没有工作,查 EC待机电压正常3.3 复位3.3V  93脚 AC_IN#_KBC为0.19V没参考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BIOS刷过  时钟77脚ICH_SUSCLK_KBC 电压0.02不正常正常应有1.V多 ,换过晶震,一样,此信号有南桥发给EC的时钟,换南桥一样。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
acin不对吧,,,强制开启可以吗

网友A:
查下EC 44脚是否1.7V左右。
查下 LID_CLOSE#信号是否为3.3V
ECRST#是否正常,
没有待机3,5,时钟77脚ICH_SUSCLK_KBC 电压0.02不正常正常应有1.V多。这个是正常的。因为ICH根本就没有得到电。
此机EC下的BIOS参与触发,先刷BIOS试下。
再不行就换个EC试下。
其它的问题再慢慢研究了。我只能帮到这里了。
另外你要确定你的电源头是DELL专用的。不要修到最后是因为电源头不对造成的。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参与触发的

网友:
桥是不是GM45 的   这个主板我有一片, 要的话低价给你

网友:
没3V5V可以干桥好的吗,没修过这样的

网友:
还是电源部分由问题,和桥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桥的问题多啊

网友:
还有个休眠信号没有查呢  楼主

网友:
ACIN这点排查对象

网友:
测试下S5_ENABLE对地阻值,正常的话看桥有没有送出S5和S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EC 44脚是否1.7V左右。
查下 LID_CLOSE#信号是否为3.3V
ECRST#是否正常,

EC 44脚是否1.7V有电压,LID_CLOSE#信号在没有3V5V待机电压是是没有电压的吧。EC换过啦,一样,AC_IN#受充电芯片BQ24745的AC_OK控制 AC_OK为3.3V拉低AC_IN#

网友:
+3.3V_RTC_LDO电压是3.3V+KBC_PWR也有3.3V  AC_IN#_KBC为低

网友:
AC_IN#_KBC为低是对的。查一下 SPI  BIOS到EC的通路。曾经碰到过断线的情况。还有适配器识别的问题检测过没有,其它情况。就不好发表什么意见了……。

网友:
3、5v芯片测下

网友:
3v.5v芯片引脚的对地阻值都要测一下,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
AC_IN电压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