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修一台联想k29 开机电流0.5不显示 已经修复

楼主(2015-04-14):
机子型号:联想k29
板号:k29 lgn-1_11260_mb_20120316_1
现象:开机0.5 不显示

机子拿到手上拆开没有认真检测好,只是测了一些主要供电,都正常,bios也读一次就就不读了,刷了bios也还是一样。问过讯维的师兄,有个他说修过这样的机子,都是换桥修复的,两台都是这样修好的,我就订了桥回来更换好后发现还是一样的现象,以为没有换好,想重新加焊,但想想,如果没有焊好,怎么表现的现象一样呢,于是仔细检测了主板,发现集成显卡供电没有,这个h65芯片组的主板,集成显卡的供电是在cpu跑码之后才会输出,所以肯定是没有跑码,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卡在哪里不跑了,后仔细目测主板上的元件,发现有一个Q3101小管子有明显的突起。查电路是给网卡供电,

断开此管,开机正常跑码显示,亮机 但是网卡用不了,分析了 下,这个供电,单纯是只供给网卡,确定网卡没有短路后,我直接连接此管ds脚。开机网卡也正常使用了。测试到现在都没有问题,现在供上此机的点位图电路图与正常使用的bios.此资料是花10块买 来的。好像论坛上是没有那么完整的吧。附件上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正在找这个BIOS 多谢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无私精神值得发扬

网友:
很多机器网卡供电不过去不亮机噢。

网友A:
是Q3101的GDS短路了吗。

网友:
不错,虽然很简单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莫名其妙

网友:
楼主找到相关的配件,换上更稳妥一些

网友:
网卡  USB都是必查的

网友:
思路不错,分析的很细

网友:
很好的帖子,又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Q3101的GDS短路了吗。

应该说是供电不到网卡那里造成不跑码的

网友:
幸亏是看到了问题啊不然得所有条件都查 才知道  网卡缺少供电导致不跑U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有个没修好

网友:
电脑电路设计得越复杂,故障率会越高,这个管子明明可以去掉的,为何还要用啊!

网友:
思路清晰好贴

网友:
好经验,先收藏

网友:
经验收下了,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图纸和BIOS程序!

网友:
还是要大胆加细心啊

网友:
经验啊  以后不跑马一定要先查网卡

网友:
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网友:
楼主自己买的的资料共享,值得学习,谁说很全,版号有了但没说明是独显还是集显,还有下面是BIOS吗?应该做个补充,

网友:
有图纸吗@楼主,手上有一台,上到0.9A马上掉回0.39A定住无显,电感的电压都有。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网卡供电也会导致不跑马吗?是不是有什么信号也往这边走。

网友:
遇到不加电了, 下来试试吧

网友:
网卡没有供电,他还会不跑码???

网友:
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本来秒的活,却动了桥,这行业我真想不干了

网友:
检测网卡的时候就给挡住了不跑吗、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做维修真不易呀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BIOS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下次注意了

网友:
害我换了2个桥,原来桥被人加焊爆珠了,拆了换桥 待机0,10 以为没换好 继续换, 结果后来是 BIOS 引起待机高, 郁闷

网友:
看来修机器 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网卡供电故障导致不亮机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好眼里啊,这得看到哪天

网友:
有时候维修就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什么 情况 是网卡导致的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什么问题都会有  感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果然,目测有时候很重要

网友:
很多问题通过仔细观察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楼主眼神好啊细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