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松下投影仪PT-X302C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5-04-14):
今天接到上家送来一个松下的PT-X302C投影仪,说投影仪灯泡爆了,换了一个还是不工作。
先来上图吧,

插上电指示灯变绿,风扇有转动,等一下指示灯就变红了,风扇也不工作了。

确实不工作,按电源键也就木有反应了。
那就拆机吧,

测灯泡边上的轻触开关正常

再测开关键,待机正常

开关按键也是好的,按开关有跳变,
观察四周风扇开机时是会转的——正常

无语,就再拆主板看看吧,
不拆不知道,拆了还有一个风扇!

额!!发现这个风扇转动困难,感觉里面明显有什么卡住了!好家伙——就是你了。
投影仪只要有风扇工作异常就会保护而导致不工作!
那就继续拆吧。

拆开风扇壳,出来个主角——一块玻璃小碎片卡风叶了

好了,装机上电,

出光了,
再来一张装好的效果吧,

完工!顺便也做了各部位的清灰工作!
投影仪对风扇的管控还是比较高的,只要有一个风扇工作异常就罢工了,就是因为灯泡的温度太高了,如果没有良好的散热,投影仪是工作不了的。

网友:
这应该是风扇异常引起的保护吧,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A(2021-08-06):
投影机pT-x323c开机十几秒后什么都不显示了,开待机红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