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苹果6摔后无听筒无送话无铃声自动免提

楼主(2015-04-14):
iphone6苹果6摔后无听筒无送话无铃声自动免提,这个小音频容易摔坏的几率大,加焊或者重植一下就okl

网友A:
我手里有个苹果5,摔后,打电话听筒和外放都没有声音,来电话有铃声,播放歌曲都有声音,就是打电话是听筒无声音,切换到外放还是无声,什么毛病啊?现在还在手里呢啊,求救啊

网友:
重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个苹果5,摔后,打电话听筒和外放都没有声音,来电话有铃声,播放歌曲都有声音,就是打电话是听筒 ...

受话器坏了

网友A:
你明白啊,是我手里的听筒和免提不出声,但是来电铃声还有还响,放歌也能放出来啊,就是往外打电话,自己手机听筒没有声音啊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明白啊,是我手里的听筒和免提不出声,但是来电铃声还有还响,放歌也能放出来啊,就是往外打电话,自己 ...

就是你和别人通话可以,只有和他通话不行?

网友:
楼主很厉害。不知道重置的话一般温度多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和别人通话可以,只有和他通话不行?

我给别人打电话,我听不到对方说话,听筒外放都是这样啊,其他的都正常啊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这种点胶的玻璃芯片怎么拆啊,

网友:
苹果的芯片好拆吗     我这里有个坏的都不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个苹果5,摔后,打电话听筒和外放都没有声音,来电话有铃声,播放歌曲都有声音,就是打电话是听筒 ...

功放或基带坏了

网友A:
功放应该没有事情啊,基带问题啊,但是还是有点不敢动啊,动完怕三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放应该没有事情啊,基带问题啊,但是还是有点不敢动啊,动完怕三无啊

你可以先加焊,这样安全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加焊,这样安全安点

我试试啊,看看运气怎么样啊

网友:
一针见血。

网友:
听筒 不好修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个小白的问题 手机主板取芯片的时候 用不用对周围的芯片做隔热处理呀 还是用锡箔纸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6都开始修了,看来是落后啦

网友:
图文并茂,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