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30花屏

楼主(2015-04-14):
昨天修到一台方正R430的本子,同行拿过来花屏,外接不显示。没多想就直接做显卡,故障依旧,这次出现6个屏幕,怀疑显卡坏,更换显卡,还是6个画面,于是拆开屏重新插拔下屏线,故障解决。
ps:后来到维修论坛看了下关于这款花屏的,有位老兄也碰到和我差不多的情况,同行们以后碰到这种超薄屏的不要着急去碰显卡,可以先看看屏线接口

网友:
屏幕码片的问题

网友:
看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屏  屏线  试试

网友:
看来是不能盲目做显卡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 花屏 就直接做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