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HOME键不灵维修

楼主(2015-04-14):
1.首先仔细检查尾插排线座(用洗板水清洗,加幵一遍排线座,如有断脚或断裂需要更换排线座,,
3.屏灭了,闲镊子把尾插19脚对地短路,看能不能亮,能亮说明主板没间题
2.拆除DZ15,不行可以短接FL5 (FL5丢失HOME键失灵),U3虚焊或损坏(先从裝不行更换)
最后还不好只能更换HOME,更换时需小心。

网友A:
苹果5摔后,打电话听筒无声切换外放也无声,放歌声音正常,来电话铃声正常,什么毛病啊?

YLL

网友:
看来苹果一摔就烂,不好吃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做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整的这么麻烦  不如先换个试一下

网友:
还是得换,我还以为楼主有什么办法修好。不过发的帖子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5摔后,打电话听筒无声切换外放也无声,放歌声音正常,来电话铃声正常,什么毛病啊?

应该是听筒摔松了,或者是听筒摔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听筒摔松了,或者是听筒摔坏了

怎么可能呢,人家的听歌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听筒摔松了,或者是听筒摔坏了

就算听筒摔松了,但是切换到外放应该有声啊,因为来电铃声和放歌外放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听筒摔松了,但是切换到外放应该有声啊,因为来电铃声和放歌外放都正常啊

放歌的那是喇叭,听筒和喇叭的工作原理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呢,人家的听歌正常啊!

接电话是听筒的工作原理,放歌是喇叭的工作原理好吧

网友:
也不说下是几代的,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5摔后,打电话听筒无声切换外放也无声,放歌声音正常,来电话铃声正常,什么毛病啊?

音频,音频放大

网友:
给力,LZ多发点这种有思路,有图纸分析的贴,让我们这些小白也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