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E1-421,开机电流上到0.5左右掉电

楼主(2015-04-14):
一台宏基E1-421,开机电流上到0.5左右掉电,广达代工,这种应该是分组供电出问题,用
示波器
测分组供电,触发到电感上基本上都有电压,怀疑芯片不良,通过分组供电芯片,最终为下图芯片损坏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楼主这是给什么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
过程呢 经验拿出来啊 要结果没多大用

网友:
我是通过拆芯片来排除的,这就是过程,拆到哪个不掉电,然后就确定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