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500G ST 硬盘,太多橙块,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5-04-14):
用VICTORIA扫出几千个橙块,
每行的前1至3个 都是橙块
基本上扫到最后都是这个情况
有没有办法把每行前几个橙块砍掉。

网友A:
楼主重启进入DOS,用MHDD来扫描看看,用MHDD扫几次,然后加上修复参数REMAP,可以尝试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重启进入DOS,用MHDD来扫描看看,用MHDD扫几次,然后加上修复参数REMAP,可以尝试修复。

谢谢,我用了erase 几次后,搞好长时间,现在只有绿块了,不知道装数据后还会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用了erase 几次后,搞好长时间,现在只有绿块了,不知道装数据后还会不会有。

真的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重启进入DOS,用MHDD来扫描看看,用MHDD扫几次,然后加上修复参数REMAP,可以尝试修复。

有坏道的怎么修?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把重要数据存储在这块硬盘中,以防丢失

网友B:
如果坏道数量少,我一般都是用映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坏道数量少,我一般都是用映射。

、映射什么意思,不用开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映射什么意思,不用开盘吗?

victoria 软件

网友:
谢谢,但一搞到软件我就头大

网友D:
就是  真的能成功?erase真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  真的能成功?erase真的可以吗?

不知道,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