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05 外接有显 内接不显

楼主(2015-04-14):
联想s205  外接有显   内接不显   求大神支招

网友:
首先换屏,换排线,再换显卡,还有就是注意屏线接口的供电级信号

网友A:
这么简单..............液晶屏最好解决了,你量电压或者找个屏试试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的机器

网友B:
换屏  测屏线   打lvds阻值   测试edid   加焊显卡  换显卡,有的是桥

网友:
屏线可以量好坏的,主要是要换屏试试,基本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屏线接口电压有没有,在做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屏电 屏线 屏 显卡 桥

网友:
屏线,屏,还是显卡到屏线接口的电路都要看下是哪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  测屏线   打lvds阻值   测试edid   加焊显卡  换显卡,有的是桥

没有图纸   不知怎么测  显卡换了    不知是不是给上家做过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液晶屏最好解决了,你量电压或者找个屏试试

只差屏线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