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6007 进水屏灯不亮

楼主(2015-04-14):
OPPO R6007 进水屏灯不亮,如果测屏灯正极电压3.7伏左右,更换红圈中所示升压IC一般会好。.

网友:
飞线能不能解决?

网友:
好了木有啊,求答案

网友:
分享出来,有遇到的朋友就可以多一个考虑问题的方向,谢谢啊。

网友:
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
这种连线行吗?

网友(2016-12-24):
请问哪位师傅有这个升压芯片啊,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