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R2.1 不跑马换电池即可,可能是通病吧。

楼主(2015-04-14):
所有电压正常,复位不跑马 刷BIOS 无果。
后面量主板电池0.34V 顺手换个电池 就真跑马了 ....
刷BIOS

网友:
AMD的主板coms电池没电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

网友:
联想这种主板不知道换了多少个BIOS电池了,同行50 客户100 都修。。。联想品牌机嘛

网友:
电池还会这样子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注意到过啊?学习了。

网友:
当然是通病,这是单供电的COMS电路

网友:
有一些电池没电,触发不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多了 ,我徒弟开始一直怀疑是北桥的问题,加焊北桥后,一测CMOS电池没电,换电池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联想该故障已是通病了

网友:
amd没电多会出现的吧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