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进水机器

楼主(2015-04-14):
进水集中在CPU供电芯片周围。来时是自动触发电流在0.2.主板上只有3  5v和内存供电出来。经检测U3601和U3602的PIN123无电压。控制级电压为0:15v没有出来。往前查15v升压电路,PD4103的PIN2有15,说明15转换出来了,中间有断线。直接飞线,电压转换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35A,但是CPU核心供电只出来0.5v。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另外EC的PIN117脚PM_PWRBTN#信号按开关没有反应一直是3.3v,撬开PIN117脚,量主板和EC脚在按开关时还是3,3v。没有变化,开关按钮处在开关时是有高低高跳变的。CPU的PIN7脚VR_ON只有2.9v,正常是3.3的。2.9v不知可不可以,现在急需思路。求大师们给个

网友:
仔细找一找,可能还有断线

网友A:
慢慢找,别急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找,别急总会有办法的

大师,给点有建设性的意见啊

网友:
先修CPU供电  修好了也许有奇迹 我遇到个没待机的 我飞线开启3 5V 正常后CPU没电压 修好CPU供电 无意把3 5V  EN的飞线搞掉了 但是3 5V还是正常的 我想说 维修就是这样的 慢慢来吧

网友:
为什么我飞线开启3 5V呢  呵呵 没点位 没丝印还好有图   ASUS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