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19寸919Sw+泛白屏

楼主(2015-04-14):
            AOC 19寸919Sw+泛白屏   用好的电源板和驱动板点的还是白的灰的来回变动     应该确定是屏坏的  不知道有没知道怎么屏怎么修的呢  加焊屏主控会不会好啊 请各位告知下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刷程序解决了

网友A:
先点下屏,才能确定是哪里问题。

网友:
白屏不好修一般屏坏了

网友:
一般先屏供电再换主控芯片

网友:
加焊是不会好的,,不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点下屏,才能确定是哪里问题。

屏点过了    另外有一台AOC19寸的屏打架摔碎的  用套板子点了也是白屏 泛黑的   那套驱动板 点其他19寸屏 没有问题,一切都正常。 所以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那就是屏问题了,先检查逻辑板电路吧

网友B:
你说用别的点过了?你这个是不是驱动板是RTD2120L+RTD2125L这两个芯片的组合?是的话 你用镊子短接一下RTD2120的2、5脚和3、8这两组脚 短接一下 然后再上电看看会不会好,如果不是或者不行 那就修屏电路吧 这个系列的912  919啊 之类的 好像多多少少都有这样那样的事  屏 电源板 驱动板都能囊括(我都遇到了)白屏 排除了驱动板的事那就去查屏的升压吧  还有提醒你一句 我手上一个912SW的 也是白屏 最后发现点了逻辑版的一个三角贴片的一只脚到地再放开就可以了 但是每次都要这样 不行  最后你都想不到我是怎么修好的  最后竟然是换了电源板上的5V的一个电解电容好的,很奇葩吧?哈哈 我当时也是某不着头脑 也没鼓包 外观看去就是好好的 但是看去不爽 换掉就好了而且5V供电已经稳稳的供到驱动板上了 5V也进了逻辑版了换了电容以后 也不要每次都去点逻辑版那个贴片三角的一个脚到地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用别的点过了?你这个是不是驱动板是RTD2120L+RTD2125L这两个芯片的组合?是的话 你用镊子短接一下RTD2 ...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