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LE V2 无复位

楼主(2015-04-14):
华硕M4N68T-LE V2 主板可以触发 全板供电正常就是无复位,换IO到开机排针的822排阻就可以就好了哈
华硕

网友:
是io 75脚到开机排针之间有一个822排阻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主板是华硕M2N68-AM PLUS,主板上面的供电除了总线电压不正常,其他的供电电压都正常,后来换了内存旁边的822电阻OK了

网友:
送钱的822,维修人的福利呀。

网友:
是要多准备些822了

网友(2016-05-23):
华硕全系列通病 送钱来的

网友(2016-09-10):
额。。。简介明了。。。。。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排阻是上面作用的

网友: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