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样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4-14):
宏碁4745G,硬盘速度极慢,把硬盘换到台式机上正常,把一个新硬盘装在本上还是慢!
硬盘

网友:
查下硬盘到主板的链接是否完全正常 ……
(包括 供电 连线 数据等 )
都正常 在查下桥

网友:
慢到什么地步 进PE是否正常 硬盘的连接是否正常 bios设置是否正常 都正常 刷个bios 还是不行 考虑桥 可以裸板只接一个硬盘试下

网友:
我认为是数据线的问题,把供电数据底线都好好测一下,再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南桥有可能要搞

网友:
COMS电池点足不 我遇到过一个HP 6910P不上COMS电池20才亮LOGO 插上3秒就亮了 当时没注意差点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