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 XC-603重装WINDOWS7系统失败

楼主(2015-04-14):
       前几天上门给用户拉网线,用户要我把他的新机器Aspire XC-603安装WINDOWS7系统。原因是原机带的windows8.1经常报错,并且用着也不习惯。
      用我带的2个U盘居然都无法正常引导至WINPE。修改了多次BIOS设置也没有进去。还好我的完美者U盘支持UEFI的WIN8PE。既然进去了,我也没有多想直接按以前的习惯把硬盘GHOST成了4个分区,之后再把win7系统镜像文件WINDOWS7.GHO恢复到了第一分区。但是重启之后,就发现硬盘再也无法引导系统了。一直提示无可引导的媒体。再进WIN8PE,GHOST成WIN8镜像也没有用,改BIOS,用BOOTICE改引导记录都一样,之后傻眼了,只怪自己不熟悉GPT分区。现在不知道怎样恢复了。

好吧,只有让用户去售后了。真是丢人啊!!!!

回来后查资料才得知,宏基的这款机器是预装WIN8.1的,由于微软的限制,机器只支持UEFI启动。这款机器要装WIN7需要升级BIOS,升级到P11.B2之后,BIOS里就多了一个"Launch CSM"选项。之后就能装MBR分区的系统了。

这是其它OEM版WIN8系统的分区情况。

网友:
淡定,很多新板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主要还是你碰到的少。。。 经验。

网友A:
我都是用U盘进去之后,用DISKGEN这个软件分区,它里面有一项可以转换分区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U盘进去之后,用DISKGEN这个软件分区,它里面有一项可以转换分区类型的

这个我也试了,可惜PE下的DISKGEN不是专业版,提示要专业版的DISKGEN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呵呵  很正常  不过我感觉应该不需要升级bios就可以改  那里会有那么复杂   在PE里面直接转换分区格式应该就行了

网友:
呵呵!!!不光是你,我也碰到了,还好我当时查资料解决了

网友C:
先学习下,以后碰到这种事就不丢人了。

网友D:
现在的新笔记本在装系统之前最好查一下资料,别闹笑话。与到不好说话的客户那才难办呢。

网友:
这个免费版是不行的,你可以挂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很正常  不过我感觉应该不需要升级bios就可以改  那里会有那么复杂   在PE里面直接转换分区格式应该 ...

你没有看到这个吗?官网的这个升级就是为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学习下,以后碰到这种事就不丢人了。

是的,现在想想,如果当时知道,在原系统里升级BIOS应该就可以了。关键是上门去的,如果在店里,我一定把它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新笔记本在装系统之前最好查一下资料,别闹笑话。与到不好说话的客户那才难办呢。

是的,我一般安装系统都先问用户有无重要资料,有就先备份,免得后悔莫及。

网友E:
win8改WIN;7现在天天要做额事情啊,BIOS选项里面改三个,PE里面改一个MBR分区

网友(2015-06-27):
引用 网友E:
win8改WIN;7现在天天要做额事情啊,BIOS选项里面改三个,PE里面改一个MBR分区

改什么MBR一样没有用,不升级BIOS你永远装不了win7

网友(2017-03-10):
这款只有升级BIOS才能换系统,别浪费时间了,折腾不好连系统都没了,客户叫你还原原来的模样你怎么办?必定这款机器少。

网友(2017-04-14):
真坑这机器。 弄了2天美好。 今天才知道的升级BIOS。 原系统也不再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这个简单,现在有些华硕的只支持W10,用W7的那个手写板驱动就没有用,这个要是有一个通用的驱动能匹配不知道能减少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