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修那么多年的显示器第一次见到烧这个的 惊呀!

楼主(2015-04-14):
机子型号:飞利浦E190EW plus
故障形象:不通电
一般我们这样的样显示器,知道肯定是电源板坏了,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我拆机出来检测,发现常坏的元件,基本都没有问题,检测供电,220V供不到整流堆那里,好奇怪,万用表检测扼线圈不通,觉得不可能烧到断开去呀,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真烧断了。而且烧了这个并不因为后级电路有短路。检测没有短路直接更换扼流线圈,机子正常亮机。修复完后, 我解剖了这个元件,果真烧断在里面了。有图有真相。

仔细看了,这个竟然是铜包铝的线,还是飞利浦的品牌呀,里面烧断了,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到是让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少见,现在的电子产品元件质量大在不如以前了。

网友:
万用表秒杀啊。

网友:
的确很惊讶   我也没遇到过  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哟.

网友:
电流过大温度高引起

网友:
没想到啊,这个牌子的也这么坑爹啊。

网友:
真的是没见过EMI电路中的这个消磁的电感坏的。

网友:
这个也能烧坏,实属少见,,,

网友:
保险为什么不起作用,,。

网友:
不多见,但不难查.....

网友:
正常,,,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碰到过短路的

网友:
现在好多充电器里的线圈、变压器都是铜包铝的了。这个也不奇怪,不要惊奇。要惊奇的话也是惊奇国人的智慧。

网友:
TP交换机被雷击,电源板扼流圈烧糊了。~~~

网友:
怎个变压都是铜包铝的线啊?

网友:
我也从来没有修过这个磁芯电感坏的。。。

网友:
电路内部短路引起,最好是换一个,自己拆出来在绕的话,估计不是很好、

网友:
我认为并不是电流大而烧坏的,而是铝线强度差,在线绕制的时候就有损伤或是缺陷,而在使用中由于电磁振动和热涨冷缩的效应才彻底断开的。

网友:
假的,铝线?真会省钱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不通电又多了个思路

网友:
铜包铝 真是什么样的商家都有 人才啊…… 人才啊……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现在的垃圾元件太多了

网友:
显示器冉阿累积了八卦

网友:
这原件质量

网友:
做工害死人啊。还好,不然修死了也修不出来

网友:
一分价钱一份货 便宜 成本低 就这样

网友:
现在的大品牌也糟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