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屏逻辑板VGL电压问题

楼主(2015-04-14):
求教修屏大神一个问题,屏上的VGL电压是一直稳定的大小还是有跳变的,我一块M190屏,开始无VGL电压导致黑白条,修复VGL电压后显示正常,但发现VGL电压一直在3.5V到6.2V之间跳变,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A:
VGL,VGH电压,都应该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情况要么负载不正常,要么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L,VGH电压,都应该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情况要么负载不正常,要么转换电路有问题。

现在怀疑电源IC不良,但是用的MAX17073E这个渣子怎么也找不到资料来分析,哎,先将就用吧,看能坚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怀疑电源IC不良,但是用的MAX17073E这个渣子怎么也找不到资料来分析,哎,先将就用吧,看能坚持多久

我有个HP的显示器屏板上的AVDD 10V没有,白屏。换了SM4106也没有用,我直接把主板上的12V用3个二极管降压接过来了。颜色稍有不正常,但能将就用。

网友:
VGL应该是-电压才对

网友C:
楼主 买块剪板对照着换

网友:
这个付5到7.5V之间的电压  是稳定的,不跳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买块剪板对照着换

j剪板是什么东西,小白请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j剪板是什么东西,小白请指导

碎屏上剪下来的

网友:
哦,就是拆的费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买块剪板对照着换

换了个电容,现在VGL电压偏低,但是正常使用了一天了,将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