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 进水机 +1.5VP部分维修,部分点位图。

楼主(2015-04-14):
一台联想G470,开机0.3 ,一分钟后掉电,首先想到这机器CPU供电的通病,拆开一看究竟吧,拆开后发现触摸板下面进水腐蚀了 ,PU501,PQ501,PQ502是重点部位,测量果然PL502的+1.5VP没有,先用洗板水洗一下,上点BGA膏风枪取下,还好焊盘都是完好的,把PQ501,PQ502,PU501及其周边的电容电阻全部换掉,上电测试正常亮机了。
下面上一个PU501 附近的点位PR507和PC510,方便大家查找

网友:
这个是内存供电IC吧

网友:
修好机能上论坛来分享   楼主是好人哦 稍后加分

网友A:
这个机器 就是触摸板进水这个位置 还有声卡位置 容易腐蚀

网友:
没掉焊点还好  要是烧个洞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就是触摸板进水这个位置 还有声卡位置 容易腐蚀

的确是这样,声卡的问题也修过不少, 实在修不好的话, 可以改装声卡

网友:
楼主好榜样 学习了

网友:
我觉的这机器cpu坏的很多,还有南qiao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主的分享,今天碰到一台一样的故障.元件也一样.换掉上面两个元件就行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知道网卡能改声卡也能改吗,喇叭响马,能调音吗,,能私聊吗
qq847270715,,谢谢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啊

网友(2015-05-21):
楼主是维修老蒋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仔细修,修好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进水机有时候是按照物理方法就可以修好,擦,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