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黑将 GTX760 修复花屏后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5-04-14):
顾客拿来的时候是花屏,重植GPU后还花就又重植了个显存,现在不花屏了,但是进不了系统 ,如果没有显卡驱动的系统可以进。装系统过程什么都正常,应该是驱动打上后就不正常了。有没有高手来救救我 ,修个显卡折腾那么久不想放弃,虽然钱不多就一百五,但是还是不想放弃。本人菜鸟一个  知道方法的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描述出来 毕竟我没系统性学过维修,谢谢啦!

网友A:
呵呵 坐等高手  小弟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坐等高手  小弟也来学习学习

你到实地过的也不知道会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很少修显卡,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实地过的也不知道会是哪里问题吗?

实地并不代表所有都会  我学的是笔记本

网友C:
显卡的BIOS刷了吗? BIOS错误也会这样

网友:
先刷BIOS在认真检测各供电是否异常,最后换GPU

网友:
搞显卡就修下供电其它的不会了

网友:
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D:
这个玩意儿  gpu  坏了吧   你先刷个BIOS吧    毕竟驱动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 影驰GTX460 也是的驱动一装上就不正常,坐等大神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BIOS刷了吗? BIOS错误也会这样

影驰官方客服太坑了,需要72小时才能找到bios发过来,我算是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玩意儿  gpu  坏了吧   你先刷个BIOS吧    毕竟驱动问题

我也怀疑是GPU的问题 但是不死心 还是想有奇迹出现

网友:
我有块华硕的550TI情况差不多 不打驱动不花屏 打驱动花屏 也做过好多工作了也不行

网友:
显卡就几个供电电路,供电正常一般就是芯片了和显存了

网友:
显卡进系统黑屏一是BIOS程序不对,二是GPU问题,从上面流程看来应该是没加焊好。

网友:
估计核心坏了啊

网友:
维修真的很不容易呀,论坛里下不到BIOS吗

网友:
楼主干显存功力不错啊,很有价值啊,

网友:
我有块6850也是花屏 GPU 显存都加焊了 还是花 就等官方发个BIOS 在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个GPU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