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逻辑板的高手在哪里!!关于gvon电压求助

楼主(2015-04-14):
板号tm190a1-lgo
故障开机黑屏,排除驱动板屏线
   vgh 22.4v
   vgl   -7v
  gvon  0,4微伏但是有规律的方波
  gvoff  2.14v有有规律方波
  主控制ic cm2713a换过 故障依旧
r37电阻发烫。。
  很少修屏,屏资料也好少,实在是蒙了。。
特么总感觉gvon电压不正常啊。。但是有波形啊。。

网友:
gvon波形图。没电压有波形。。

网友:
前排沙发 坐等高手  小弟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A:
怎么都有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有示波器啊!

我只会按AUTO

网友B:
还有其它电压是否正常?比如VDA VCON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其它电压是否正常?比如VDA VCON等等。

vcom 5.12v正常
vda没找到测试点,一顿乱戳后发现有12v  正常吗?

网友:
找一张屏来测量一下对比一下。如果能找到相同的芯片那就更好了

网友:
黑屏,你应去查背光,查逻辑板干什么?南辕北辙

网友:
黑屏?仔细看 ,有没有显示字,楼上说的对 应该查背光

网友:
这东西我现在也只是,查基本供电。有时候就补焊下芯片。不行就只能换板了。有代更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