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41p v450 y430 不加电。0.02A

楼主(2015-04-14):
一台V450的笔记本,加电指示灯亮, 0.02A,1.5v和1.8v已经产生,实际测量中EC 已经发出PT_OUT 给南桥,南桥未反馈slp_S3 slP_S5 信号给EC ,但是EC 已经错误发出SYON ,即SLP_S3信号控制的SYON信号了,EC 有点乱套的意思,刷过BIOS ,故障已经,又换了两个EC (不确定好坏的EC )结果原来的故障都没有了,都不上电了,原来指示灯还能亮,换了EC 后指示灯都不亮了,南桥待机电压已经有了,RSMRST也有了,但是晶振未起振。换过两个南桥无效。求大神给点意见

补充内容 (2015-4-15 14:20):
机器已经修复了,具体在10楼

网友:
这EC故障很麻烦,不会是自带程序的吧, 进水你要多观察下

网友:
带资料的很是麻烦

网友:
指示灯不亮,指定是EC相关(程序或者硬伤焊接等)导致。时序有的特殊板子不能太按照规矩出牌,好多南桥和晶振坏的导致 板子不按时序工作。AMD的时序更乱了

网友:
V450的EC应该不是带程序吧

EC程序乱 可以想办法翘起EC脚位 看看到底是不是EC引起

进水的 更重要的是观察

网友:
这样的故障按理说,南桥还没发出SLP信号。看看待机芯片那边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下南桥rtc条件

网友:
待机这块好修啊

网友:
查下桥待机条件吧

网友:
已经修复了,后来买了个EC,换上后故障依旧,前面测量南桥晶振不起振,没有太注意,换过一个南桥晶振也无起振,就没有再折腾。今天对照着料板替换测试了下,最后把南桥的晶振谐振电容换了就好了。上图吧分享下经验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下读取E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