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VA不触发

楼主(2015-04-14):
品牌:华硕
M51V

板号:M51VA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同行拿来一台华硕笔记本,说开不了机。接上电流表,显示0.023。按开关没反应,确定是主板问题,留机检测。送走客户。

拆机,主板没有进水,没有焊过的㾗迹,上电流表有0.023。测待机有3.3V,这个机子找不到图纸,有点位图,有个相似的图纸M50SV,测开关有3.3V的跳变,有待机3V5V,按不开机维修,测待机EC电压,EC供电3.3VEC_RST#  3.3V,  LID_SW#  3.3V,AC_IN_OC#0V。BAT1_IN_OC#  3.3V ,PM_RSMRST#  0V   ,VSUS_ON  3.3V,BAT1_IN_OC#为3.3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低,这个信号是经过一个6脚复合管过来的,file:///C:/Users/GUI/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这个管第二脚有5V。第一脚为0V。第六脚为0V,第5脚为0V第3脚为3.3V第4脚有0V。这个管第一个第应该是不导通,第二管才能导通接志,从而BAT1_IN_OC#才得到0V吧,测6脚上拉电阻一端有5V一端为0V,换个100K的电阻,还是一样,换10K的电阻还是一样,最后拆掉复合管,测两端有5V。第6脚和和5脚也有5V。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呢,在料板上拆个一样的复合管,再测这个管第二脚有5V。第一脚为0V。第六脚为0V,第5脚为0V第3脚为0V第4脚有0V, BAT1_IN_OC#这个脚正常为0V,再测PM_RSMRST#为0V,查到PM_RSMRST# 经过一个10K电阻到南桥 ,拆掉这个电压,一端为3.3V一端为1.3V,3.3V为EC端,换个10K电阻,测两端都有3.3V,接上电流表,待机0.17,再按开机,能触发 ,电在0.45,装上CPU。内存,再上电流上到1.1左右,接上屏,显示华硕LOGO,装上机拷机两小时 ,开机正常, 此机修复!
总结:这个机子,应该是PM_RSMRST#的电阻坏,所以开不了机,BAT1_IN_OC#这个信号,开始是3.3V换过后,正常为0V,但是第5  6脚为0V,应该是正常吧,后来我还特地把原来的换上去,还是正常的,这个管是好的,这个第5  6脚是不是正常0V还是5V
正常的,这个管是好的,这个第5  6脚是不是正常0V还是5V

网友:
字太大了,呵呵,附上点位图和BIOS 还有个相似的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U0MTUyfDhmY2U1YjI1ZWE5NDEwZWQ2MWVlOTg1ZWNhYjQ0ZmVkfDE3NDIwODUwOTI%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大师们帮忙分析下这个复合管是怎么导通的,第5  6脚 是5V还是0V

网友:
分析个毛线,有什么分析的,这个信号不会引起不触发,你瞎鸡巴乱修

网友:
条件真多,,,的记下才对

网友A:
我只想说   待机0.17   写错了的节奏

网友:
待机有点高还是你写错了0.1

网友:
待机有点高0.1还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待机0.17   写错了的节奏

是写错了,待机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