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如何通过cmd开启wifi共享

楼主(2015-04-14):
 笔记本网卡多数都可以充当虚拟无线路由器来提供一个小范围的无线网络,在win8系统下载之中此硬件支持对应的就是开启wifi共享。
  和ghost win7系统下载一样,windows 8也是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配置wifi共享。但是图形界面所提供给我们的配置借口不够灵活。如果你选择使用cmd命令配置的话,那么可以迅速快捷,并且出现意外也是有对应的方案。
  1.创建虚拟网卡
  虚拟wifi之所以存在的技术就是硬件为我们模拟出了一个虚拟无线网卡,在cmd之中用户可以通过命令实现对于虚拟网卡的创建。如下图。

  我们要输入的是一个很长的命令,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
  2.命令的使用方法
  命令的使用方法无非就是参数选择问题。netsh wlan set hostednetwork支持四个参数,分别是mode,ssid,key和keyusage。小编这里使用“/?”参数查看其参数意义。

  我们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SSID(无线网络热点名称)和Key也就是秘钥。至于另外两个参数可以设置为mode=allow和key=wuminwifi。
  3.完成网络创建
  回车之后应当就会提示创建成功,如果没有创建成功的话,这多数是用户没有在windows7笔记本系统之中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cmd导致的。

  4.开启创建的虚拟网络
  创建虚拟网络完成之后我们也是应当开启网络,这里同样不需要切换到图形窗口模式之中,使用netsh wlan start命令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开启已经创建的虚拟网络。

  用户可以把这两个命令编写成为批处理,之后需要之时可以在win8纯净版之中任意调用。
win8如何通过cmd开启wifi共享http://www.888xitong.com/study/win8/60.html

网友:
一直都是通过软件实现的,没研究过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