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x plus显示屏问题

楼主(2015-04-14):
这个还能修吗?

网友:
估计是屏挂了。。点屏试下。

网友:
拿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A:
不能修!!!应该是玻璃裂了

网友:
刷下程序看下 在数字模式

网友:
小白求高手说明白点

网友B:
外却没有伤,玻璃好像也没有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修!!!应该是玻璃裂了

没看到破裂痕迹,说话要负责任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却没有伤,玻璃好像也没有破

补充问题 建议直接到原文更改或补充,完善问题,描述准确点才能得到更好的建议,建议你把屏表面清理干净上个清晰图片, 目前看屏出现 建议你换下屏线试试  如果是不显示信号  建议刷驱动板muc 或者直接用通用驱动板点屏 确定屏的好坏

网友:
这个现象有点像是程序的问题的,通用楼上的回复,先测试下屏。

网友:
如何刷程序,玻璃没有碎

网友:
哪里卖的通用主板好。

网友B:
制定一下请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制定一下请高手回答。

刷程序要用到编程器或者试试三星的在线刷,通用驱动板可以联系迅维淘宝网店

网友:
像是屏坏了。用通用版检测一下就能确认了。没有那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