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大短路和联想E42L不跑码

楼主(2015-04-14):
今天修了两台超简单的机器,其中一台为HP CQ40,另一台为联想E42L
1.先来说说HP CQ40的机器,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一接入电流表,电流为5A,不用说,这种故障一定是公共点大短路了,二话不说,直接拆机
机器拆开后,看到此机的板号为JBL20 LA-4114P

然而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此机进水腐蚀的部分

看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有点担心是否能修好,不过我们也不能放弃嘛,毕竟能修好是好事,若不能修好那自己也努力了,毕竟还是有这块料板的,这样修好的机会也很大,说干就干,第一步肯定是清理腐蚀的地方了,半个多小时过后,总算清理好了这些地方,接下来的是就是再通电了,没想到一通电后,电流还是为5A,看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于是直接在公共点焊了一线,烧板
当我看到电流一点点上去的时候,用手摸主板上的芯片、上下管、滤波电容等元件,竟然没有一点温度,然后我一急,直接把电压往上调了一点,当电流升到4A多时再接着摸,可是这次依然还是摸不出什么,也就是全板没有一点温度,看到这种情况,心都有点凉了,本以为,公共点大短路好修,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可是不要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断开后面的电路,看下到底是哪个地方短路,也就是缩小范围,还好是仁宝的板子,有电感可断,当我断开PL301这个电感时,公共点阻值回复正常。

看来就是这里短路了,而这个3.3V/5V也正是进水腐蚀的地方,既然找到了地方,那就好办了,于是我把上下管和芯片以及滤电容全部拆了(虽然这些元件我都换过,但是还得拆啊),当我把这些元件全部拆完后,再测PQ301和PQ302这两个MOS管的D极,发现竟然还为0欧,而其它引脚的阻值都是正常的,看来就是这个地方短路了

于是乎我再焊了一根导线上去,接着烧,没想到的是仍然烧不出来,然后我再次看到这两个MOS管的D极是连在一起的,中间再也没有任何元件,最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板层短路了,心想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可我不甘心啊
于是我想到了,改线路,于是我把这两个MOS管相连的线路给断开,断开后是这样的

断开后,PQ301这连阻值是正常的,而PQ302这边的阻值依然为0欧,于是我把PQ302的D极焊盘用绝缘胶给垫上,并把PQ302的D极飞线到和PQ301这边的线路上,然后再测其阻值,发现也正常,不再短路了

因为飞的线过于细,所以最后用胶布封了一下,封好后是这样的

最后把芯片装上,在此说下此芯片的第16脚焊盘全部腐蚀掉了,只好飞线出来,不过要说的是这么短的引脚真是不好飞线啊

把这一切都弄好后,再把刚才断开的电感都装了回去,然后再测公共点阻值,发现正常了,于是这次是放心的接入电流表了,当接入电流表后,电流显示0.01A,按开关,电流上到0.38A不动,看到此电流,就知道肯定是CPU电压没出来,心想,这机器怎么这么多问题呢,转念一想也对,毕竟是进水机嘛,于是准备测CPU供电部分,可是没想到的是,当我看到这个板子上还有一个电感没焊回去的时候,当时就知道原因了,感情是CPU上管没电压啊,这都是我自己惹的祸啊,于是再把此电感焊回去,再次上电,这次亮机,此机修复

在此我要说一下,如果各位在断开了线路上的元器件后,一定要记住焊回去,不要像我一样这么粗心,不过还好没走弯路

2.再来说说第二台机,这第二台机是联想E42L的,板号为IFT00/JFT02 LA-3541P

此机的故障是接入电流表后,电流显示0.04A,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5A左右不动,看到这电流就知道此机不跑码,于是拿起万用表测了下全板的电感,没发现问题,再测了下转换电路,同样没发现问题,接着测了下平台复位,也出来了
于是拿起示波器测了下LPC总线,看是否有波形,果然不出所料,没波形,在我的脑海里这种情况有又几种可能了(我只能想到这几种情况了,当然肯定还有别的情况,那我就不知道了)
1.CPU缺失工作条件或本身损坏(当然这种情况不可能,因为我换过好几个CPU试过)
2.NB或者SB缺失条件或本身损坏
3.PCI设备有损坏的
4.EC损坏
而LPC没波那就不关BIOS的事了,突然想起老师说的不跑码可以放电试试,于是把CMOS电池一烙铁把那个电池给拆了,再上通电,按开后,电流还是停留在0.5A左右不动,看来放电是没用的
接下来就用假负载测测CPU座与北桥之间的FSB总线,测试结果如下,因为这个假负载有两个灯本来就是不亮的,也就是说FSB总线是正常的

接着又测了下内存槽,想看看北桥是否有虚焊,测得的结果也是全部正常,这说明NB没有虚焊或掉点

由于SB的DMI总线是测不到的,所以放弃测了,就默认它是好的吧,这下心里可没底了,因为我就是不想修这种不跑码的,因为太复杂了
可当我取下CPU假负载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家看下图,我看到在CPU座旁边掉了一个电阻R552

于是再看电路图上它是起什么作用的,由下图可以看出,R552接的是COMP1这个信号,具体这个信号是什么作用,我已经忘了,希望有知道的再跟我说下呗,谢谢,但我知道这几个信号不正常是会引起不跑码的

于是从料板上取下这个电阻上补,补好后的效果图如下

然后再次对此板通电,按开关后,电流跳的正常了,接着我就测了下LPC的波形,发现LPC总线有波了,波形如下所示

当然,此机最终也是亮机的,可以这样说,在不跑码的机器当中,这台是最好修的,所以大家以后修机一定要细心一点,就像这台机,如果不是我在不经意间看到了这个电阻掉了,我在测得其它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一定会去做SB的,也就是我的细心,让我捡了一条死鱼。
最后说一句,这两台机由于故障特别简单,所以修起来也不废劲,但是如果还是有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正,谢谢

 会员12533542元2023-3-17 10:21

Erase。 + 5 很给力!

网友:
COMP1补偿电阻、、这也能捡到死鱼

网友:
看到进水是这样的,我就头痛。总之要细心加耐心

网友:
不跑码软启动的维修 在笔记本里面还是算不好修的

网友:
第一台进水都那样了,如果不是艺高人胆大,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这假负载用起来蛮爽的说

网友:
最近几天收到的进水的机子,发霉的都修好了,有一个没发霉的死活修不好,伤不起呀!

网友:
第二台你真的很走运.

网友:
实力+运气=钱

网友:
两个MOS管的D级连在一起,这里也可以拆下本身测量下两者D级通断情况,不行的话,就是板层故障。

网友:
进不板不好修

网友:
不用测下是公共点短 还是上管短 就烧

网友:
好技术,心也细。

网友:
这板了进水进成这样都搞定,

网友:
COMP电阻掉引起不开机不显的,这是第二个了,修这种机,一要靠电流判断,当然要经验,二测芯片阻值,三测时钟信号,当实在找不到故障时,要测CPU,SB,北桥的周边电阻,供电小电感,总之,修这种机工作量很大,当然有的是BIOS。

网友A:
看来你们老板这回大方,连示波器都买啦

网友:
这真刀实枪的,了不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们老板这回大方,连示波器都买啦

此示波器是我自己买的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两天发现,楼主的帖子真是经典啊

网友:
胆大心细,还是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细心就是好

网友:
楼主,粗中有细

网友:
第一台机器应该各个电感先打个值的,那样的话就不用烧机了,第二台机器 楼主好眼力,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版主给力 学习了

网友:
碰到腐蚀这样的 我都不休了

网友:
技术挺好 很不错

网友:
大师修机,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发自内心的佩服,这技术我有一半就好, 看来还要多努力啊

网友:
楼主给力,特别是对细节的处理 很喜欢,  那一层黑色的胶布---就知道你是爱惜电脑的人啊,才是真的维修人。

网友:
超简单说明搂主是高手,希望搂主再接再厉,多多发帖

网友:
要是我碰到了估计早就放弃了,太贵了客户就不修了到时候还白忙活

网友:
还是积累的多,那个电阻不容易发现

网友:
lz运气蓓蓓好啊!!我现在修软启动不跑吗的最怕怕了

网友:
细心的结果是OK…………

网友:
高手修东西,就是那么给力啊,

网友:
第一个手术动的很好,思路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型号的,多少钱呀

这是安泰信的ADS1102CAL+ ,800买的,别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是我同学买来开店用的,没想到他又不做维修了,所以刚买回来没用就便宜卖给我了

网友:
阿泉的帖子看起来就是舒服,思路很清晰,实力毋庸置疑,再来点运气,那就是一个字 钱!

网友(2015-05-15):
有技术啊 还的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网友:
了不起这样都能修好赞一个

网友:
你好,泉哥:问下你测LPC入出指的是:0-4的总线,还是LPC_FRAME#呢,测二者有什么区别,分别代表什么含意
谢谢

网友:
是的,要开机后EC发出S5_ON开启3-5v待机的

网友:
楼主好细心的说,进水这样了还有兴趣修

网友:
进这么多水可以修 牛B啊

网友:
泉泉哥终于用上示波器了

网友(2015-06-26):
如果没有电感 怎么处理也可像你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