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3330 MT BIOS

楼主(2015-04-14):
HP PRO3330 MT 板号:HP POPEYE H61 UATX  1.00

HP PRO3330 MT(HP POPEYE H61 UATX 1.00).rar

网友(2017-06-19):
这个是4M的

网友:
不管它先收藏了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先下下来刷了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刚好要用到,谢谢。刚好要用到,谢谢。刚好要用到,谢谢。

网友(2017-07-19):
这个1.0的是4M的,2.0和2,1是8M的,必须对准型号

网友:
不能下载啊。。怎么回事????

网友A:
正好需要。下载试试,我这个是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但不显示,除了无极限电压其余电压都正常

网友(2017-12-31):
已验证,插内存报警,不插同样报警,刷了OK。

网友(2018-10-29):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下载试试,我这个是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但不显示,除了无极限电压其余电压都正常

nqw请问你的主板修好了吗                           我的故障给你一样

网友B(2019-08-04):
内存拔下清理一下,在插进去开机可以显示,关机再开又反复重启不显示了    听说是通病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B:
内存拔下清理一下,在插进去开机可以显示,关机再开又反复重启不显示了    听说是通病刷个bios试试

每次关机后开机出现这情况,拔掉内存再插进去(或换条内存)再开机一般都可正常启动,下次关机后再次重复此操作

网友(2022-09-15):
请教下,用什么软件刷吗?

网友(2023-03-26):
先下下来刷了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找,下载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C:
先收藏,找2013年8.09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