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5 WINDOWS / PE XP 2003 WIN7 都不能使用键盘!

楼主(2015-04-14):
联想 G475  WINDOWS / PE XP 2003 WIN7 都不能使用键盘! 但DOS BIOS可以使用!

原机无电到。人为拆走某芯片。补芯片后。。开机接电。。电源灯与主机灯。自动常亮  。 然后。。不管。直接按开机键开机正常。。接硬盘进系统 后。居然。所有键不能使用。。但在BIOS 设定时间与启动选项 与纯 DOS 按什么键也可以。。BIOS+ EC BIOS 都重新擦写。也是一样。。。进系统后。虽然键盘不能按。。但USB接的键盘全部正常。拔去自带触摸面板也是一样情况。。。! 谁有经验的麻烦说一下。。!

补充内容 (2015-4-15 17:32):
封贴   :   更换EC KB930Q   打波波  87 88 CLK DATA 没有波型  5V供电电阻正常.5V正常...更换EC后 波波出来了..一切正常! 感谢.各位.回贴!

网友A:
换了EC都这样那不知道原因了

网友:
换ec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EC都这样那不知道原因了

楼主说换过EC了吗???????

网友:
估计是送给键盘的电压没有送出。

网友:
应该是键盘电路的问题

网友:
查看BIOS设置,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干EC先吧 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