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些邪恶的显卡加焊。

楼主(2015-04-14):
到实地的时候老师说,加焊只是对显卡上面的芯片加焊,显卡底部的锡珠那么大,是根本不可能虚焊的。。

这么我就有电疑惑,为何加焊的时候都往下面放焊膏呢,要是光加焊上面的话,焊膏也不能进去,而且,要是不是加焊下面的话,为何加焊时候会推一下呢。

实地的时候忘记问了。。。郁闷

网友:
如果按你说的,那下面加焊膏真没有用

网友:
其实加焊的话  只要针对核心加焊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往下面加焊油呢 可能有的人想  既然都上了BGA了  所幸把下面也焊一下吧    双重保险不是   加焊油是为了不让芯片干烧   个人理解

网友:
加焊油是因为助焊底部....焊多了你就知道了....不加助焊油是很容易松的...

网友:
我没听谁这样说过啊

网友A:
我现在焊一个蓝宝石 显卡  芯片是  AMD  6870      正方形边长4cm大芯片        怎么焊都焊不动   预热 120全开   上部最高270  下部  最高280  持续80秒   一直都不动  BGA是  迅维 350       本来显卡花屏    就这样家焊一遍  虽然没动   但不花屏了   不过心里不踏实   不知道这样 能稳定不

网友:
老师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很多真理是要靠自已探索的,

网友:
如果是变形摔的,也会焊点虚焊。加那个东西还能起到底部温度向上均匀导热,不然温差大后果严重严重的

网友(2015-10-07):
是帮助锡珠熔化归位,

网友:
要拆下来重新做

网友B(2016-06-22):
上次我加焊蓝宝7950 显卡 上270  下285 死活不会动

网友:
芯片大是很难干动的

网友C(2016-08-09):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焊一个蓝宝石 显卡  芯片是  AMD  6870      正方形边长4cm大芯片        怎么焊都焊不动   预热 120 ...

哈哈 我也遇到 妈的台式机显卡死活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加焊蓝宝7950 显卡 上270  下285 死活不会动

我最多就是加焊上下240度
多了不敢 怕显卡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多就是加焊上下240度
多了不敢 怕显卡爆炸

大芯片没这么脆

网友:
其实并不是显卡BGA主板焊接点脱开而是核心芯片和芯片基板之间的问题,加热后重新熔接在一起时间长了核心芯片和基板的固化胶膨胀后继续拉开。加焊返修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2017-02-21):
虽然加焊也好,重新植珠也好,总之温度足以让芯片基板和核心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无论是核心和基板之间的锡珠融化也好还是不熔化也好(毕竟我们看不到),吹芯片的温度足以让核心与基板之间脱焊的地方再次变形接触上。
  所以加焊,植锡都不一定不经用,也不一定能管多久,这都要看加焊的温度和时间长短,还有后期散热问题。 反正加焊,重置,就像给癌症看病一样,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挂了,也有可能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也遇到 妈的台式机显卡死活不动

这肯定是有胶的,不然280不可能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