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亮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5-04-14):
今天接到通函拿来一台机,说不亮机,留下说过两天修好,上电,电流上到1.27掉到1.15不动,然后拆机,板号是LA-6881P的,然后换了条内存,可以亮机,然后再重启过后就不行了,还是原来一样,重启了多少次,内存怎么弄也不亮,拔掉内存的电流时0.97,插上内存应该是过了内存了,然后上BGA加焊显卡后,一样没亮,不晓得这机器有没有别的通病,难搞,各路大神,路过的拜托支支招吧

网友A:
那有没有在上一条内存呢  不会是烧内存吧  既然过了内存   不妨刷个BIOS吧  从简到繁不是

网友:
470 有通病 不过不是你的这个现象(通病论坛一搜就有)

简单排查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为什么要干显卡先?可以先刷BIOS、有时候外置的东西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就是干桥的话,效果不明显了,

网友:
可以干干桥

网友:
刷BIOS能搞定

网友C:
加热下桥看看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下桥看看有变化吗

没变化,还是一样

网友:
刷了N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干显卡先?可以先刷BIOS、有时候外置的东西也会有这种情况

今天BIOS刷过了,显卡和南桥都加焊过了,还是不行,不晓得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有没有在上一条内存呢  不会是烧内存吧  既然过了内存   不妨刷个BIOS吧  从简到繁不是

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那只有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打一下,不显示的时候用阻值卡。

网友:
千万不要换显卡  换了就是浪费  看看EC的BIOS

网友D:
应该是有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个电压不正常

兄弟,请问是哪个电压呢?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BIOS ,这样先排除一下,实在不行再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个电压不正常

有时候可以亮机,我外接的,电流1.25可以亮机,但是重启后就不行了,电流还是在1.25,BIOS刷了好几个,也不行

网友:
BIOS好大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