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10电池适配器同时用不开机

楼主(2015-04-14):
     店里来了一台Lenovo T410的机器。单插适配器可以进系统。用一会就掉电。适配器电池同时插的话不触发。不知道那里坏啊。对这种IBM的机型不怎么懂。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神吗?求给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两个mos管有一个穿了吧,或者是充电管理芯片的事吧  俺也是新手

网友:
呵呵,这种大师出马都麻烦啊,IBM 数时序特别多了,

网友:
重点查电池电路   看下放电管子是否击穿

网友:
放放电试试

网友:
电池充电正常不?

网友:
ibm的机器实在是头疼  ,三大芯片来回稿 ,换板子吧,

网友:
用万用电源,用电池和不用电池待机的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看到IBM的机器就头痛呀

网友:
的确有一个管子坏了。不过是适配器这边。换了也一样掉电。掉到000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充电大电流吧

网友:
没有充电大电流。同时插不开机的。先用适配器进系统后再插电池也认不到电池

网友:
用电池和适配器待机都是0.01没啥不同。

网友:
电池放了电。放电管测量了下没什么问题的。所有外设也换了还是一样。看来还是主板问题。就是不知那里坏。

网友:
此机目前以修复、正在测机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保护隔离适配器那边第一个场管短路。BIOS芯片那里有小小的腐蚀。清理了下。加了一点锡。现在电池适配器同时用也可以开机了。系统显示电池本身已损坏。换个新的就OK了。能修好这机大部分是运气。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主要查充放电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