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AL1916W改高压板灯管不亮

楼主(2015-04-14):
宏基AL1916W改高压板灯管不亮,一开始问题是用了十分钟左右黑屏,重新按下开关开启又正常显示,测量灯管正常高压板有点烫,改高压板红色12V,黑色接地,黄色接开关,开关灯正常亮灯管没有一点反应测量电压正常。补充:刚刚我接来一下外接高压板,看来一下灯管亮了一下马上就灭了,开关线不知道接那个上传图片各位给个答案。

补充内容 (2015-4-15 14:04):
谢谢大家帮忙,已经搞定了,开关接EVA还要把5V电压接上

网友A:
可以外接一个灯来测试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包好,,把ONOFF信号接到屏供电上面的5V,开机白屏一下马上就OK,,,,

网友C:
也可以用点灯工具确认原灯管............

网友D:
首先怀疑你的灯管和电源板有问题,因为外接高压条发烫,原因有两种,一是高压条本身带不动灯管,第二,电源板常出现异常。

网友E:
群创的屏吧?灯管的事儿!外接4根灯管点半天试试!

网友:
灯管测试了吗

网友:
我弄过灯管开焊的!不用换灯管重新焊接一下就OK了!

网友F:
Aaa是灯管的问题吗?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最好一根一根的测试 看看每根灯管工作时的电流大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G:
看下电源板到驱动板上一组排线中有没有反馈电压(5V),找到接上新改的板上;碰到有个别电源板需要这个!

网友H:
看图片黄色开关接的貌似有点怪异,既然测试灯管正常,高压发烫,那么建议: 1确定开关线是否接对 2 断开原板高压主供电12v然后外接高压    3 可以用双灯高压两两测试灯管是否可用 4部分电源板外接高压,接原板开关不亮,可以尝试把开关接到屏供电上,看是否能亮机

网友I:
我怎么看这黄色线接着有点怪、不是灯管开启信号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外接一个灯来测试

外接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包好,,把ONOFF信号接到屏供电上面的5V,开机白屏一下马上就OK,,,,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点灯工具确认原灯管............

确认了灯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怀疑你的灯管和电源板有问题,因为外接高压条发烫,原因有两种,一是高压条本身带不动灯管,第二,电源 ...

是原板的高压板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群创的屏吧?灯管的事儿!外接4根灯管点半天试试!

外接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Aaa是灯管的问题吗?

不是灯管我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看下电源板到驱动板上一组排线中有没有反馈电压(5V),找到接上新改的板上;碰到有个别电源板需要这个!

5V有接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看图片黄色开关接的貌似有点怪异,既然测试灯管正常,高压发烫,那么建议: 1确定开关线是否接对 2 断开原 ...

我现在也感觉是开关接错了,刚刚更新了图片,帮我看一下那个是开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怎么看这黄色线接着有点怪、不是灯管开启信号 这样也可以吗

我是感觉,刚刚更新了图片,帮我看看那个是开关

网友:
ON/OFF脚接5v或12v   vcc12v    gnd  adj背光亮度调节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也感觉是开关接错了,刚刚更新了图片,帮我看一下那个是开关。谢谢

目测是第一张图片右边第一脚EVA  旁边应该是ADJ 亮度调整,如果以后遇到没标的可以直接接到屏供电,缺点是信号不同步引起开关机瞬间白屏,你这个原来高压发烫  建议顺便掐断元高压供电

网友:
楼主的板子接的应是LED灯......

网友:
你把原来板子高压部分的原件断开来了么?开关部分要就是高电平3.3开启要就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K:
把灯管换掉 可能会好 可能是灯管老化 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灯管换掉 可能会好 可能是灯管老化 快坏了

注意看帖子嘛,人家外接了灯管试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目测是第一张图片右边第一脚EVA  旁边应该是ADJ 亮度调整,如果以后遇到没标的可以直接接到屏供电,缺点 ...

是EVA接上去了,还要接5V电压才能启动,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J:
搞了几个小时才搞好

网友:
这个脚应该是触发!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的灯管都搞定了。我记得这灯管接法跟正常的不一样,有两组是接的都是4根灯管的一头,另外两组接的是4根灯管的另一头!我都是把灯管插子里边的接线柱拽出来,再按正常的插回去!

网友:
原来的高压板会不会是高压包有问题了!没找一个拆机的换上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5V有接了还是一样的

我是说加外还有一根的反馈电压(5V),有就接上试一下吧!

网友:
功率不匹配会造成高压条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EVA接上去了,还要接5V电压才能启动,谢谢已经搞定了

遇到不知到高压开启的的脚位。可以通过跑电源和测电压判断出12V  5V   GND  剩下两个就是ADJ和ON/OFF了!这两根线因是信号控制(明显比较细的线)。即使相互接错也不会烧东西的。接这类接线是需要一通百通的就OK了。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J:
搞了几个小时才搞好

虽然花了些时间。但你获得的经历价值是很大的。一句话值。呵呵!

网友:
你这会不会是反相开关,,

网友:
有些问题,经常碰到,也好像是老生常谈,但这一回,非同一般。

网友:
改高压关键是你线接没接对

网友:
这不是很简单吗 灯管一贯准好

网友:
触发错了吧

网友:
宏基有款改上去白屏,控制不对